EPLAN软件
求助:EPLAN P8打印问题

楼主(2008-02-22):
各位好,在用EPLAN P8图纸完成后打印输出结果不能显示汉字,但在电脑上可以显示汉字,请教各位高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要寫清楚點,你打印的什麼格式文件?

网友B:
EPLAN的字体问题,应该将字体1设为中文字体或Arial Unicode MS.

楼主:
字体1在什么位置没有见到过,在符号属性的字体选择栏中就没有中文字体,只有一种tahome字体,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正常的图纸输出打印,并非pdf格式

楼主:
哈哈,问题解决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C(2009-07-15):
老兄,解决了倒是告诉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呀

楼主:
在设置中把字体1设为中文字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