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关于变压器

楼主(2008-02-22):
请允许我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变压器要串联起来用,有什么注意的吗,是不是有个同名端的问题.
为什么我随便接的时候把其中的一个初级电压调高,另一个不变.得出的电压反而降低.
等我再把两个变压器再反过来接,就正常了.

网友A:
用之前先看一下量程,你是升压,还是降压,别接反了

楼主:
两个变压器初级,还有调压器都没接错,就是两个变压器次级那里改了一下,比如,开始我这样接:变压器1的次级A端与变压器2的次级B端连在一起,量变压器1的次级B端与变压器2的次级A端,我将变压器1的初级电压升高,量出的电压反而会降低.

楼主:
后来我改了一下,把变压器1的次级A端与变压器2的次级A端连在一起,量变压器1的次级B端与变压器2的次级B端,我将变压器1的初级电压升高,量出的电压就会跟着升高,正常.

楼主:
今天又遇到了,谁帮我解释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