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电机安装方式

楼主(2008-02-22):
电机安装方式有B3,B5,V3,V5,请教这四个的区别是怎么样的?外国的电机都没有标安装方式的,烦死了,1,1

网友A:
自己搜索下,无非是底脚和或法兰,垂直安装还是水平安装。

网友B(2008-10-18):
? 请到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上查找

网友C:
V好像是指的垂直安装,B是指的可以水平或倾斜安装,数字3、5不知道其含义。有请专家介绍一下吧

网友D:
呵呵,关注这个题目,直到有正确,完全的答案为止。

网友E:
IMB3:卧式,机座带底脚,端盖上无凸缘。
IMB5:卧式,机座不带底脚,端盖上有凸缘。
IMB35:卧式,机座带底脚,端盖上有凸缘。

网友F:
呵呵,关注这个题目,直到有正确,完全的答案为止

网友G(2011-11-19):
V5 立式 靠接触面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