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台达DTA温控器

楼主(2008-02-23):
初次使用台达温控器,说明书看了半天不晓得怎么弄,生性愚钝,呵呵。
要求是:通过蒸汽管道上的一常开电磁阀的开关,来控制水温,用蒸汽加热水。
方案一:水温控制在50度。控制方式PID,由于阀为常开选冷却功能吗?其他参数不用管?
方案二:水温控制在45-60度之间。用警报输出模式11即可?
初次接触,望赐教!

网友A:
找办事处技术咨询一下

网友B:
首先可以把电磁阀改成常闭的吗?
把SV设定为50度。输出点接电磁阀。此外需要给电。仪表提供的只是继电器触点。控制模式选择加热。
如果你选用常开,那么在温度表断电的情况下,会一直加热的。水温不断会升高。
曾经用过,相互讨论一下。

网友C:
把SV设定为50度,继电器改为动断逻辑,控制模式选择加热即可,
要注意断电蒸汽常通.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在现场用警报模式调试了,还可以。只是控制的是温度区间,不是很精确,够用就行。只是想了解更精确的用法。

网友D: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