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汇联产品介绍

楼主(2008-02-23):
http://www.slian.com.cn/07/product/S2N.asp

楼主:
S2N 系列本体特点

A) 构成
1)S2N-24MR
双向输入14点,继电器输出10点 2A
2)S2N-16MR
双向输入8点,继电器输出8点 2A
3)S2N-24MT
双向输入14点,晶体管输出10点 2A(集电极开路)
4)S2N-16MT
双向输入8点,晶体管输出8点 2A (集电极开路)

B)特点
1)模块型机构,便于安装、接线(西门子式插拔端子)、维护;

2)有较快的处理速度,约1ms/1000语;

3)采用三菱FX2n系列通用的编程语言,可利用原有软件资源;

4)级式指令,使程序更简单;

5)有循环等控制指令和丰富的数据处理指令(含浮点运算, PID等);

6)最大80K的高速计数5路;

7)最大60K脉冲输出一路(带加减速运动控制);

8 ) 5路脉冲铺抓功能(10us)

9)程序存放采用FlashROM,无需后备电池;
10)编程口兼作通讯口,即可连各种编程设备以及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

11)带有一485型通用通讯口,可实现mosbus、无协议通讯,并可组成PLC网络。

12) 口令功能,可有效保护程序资源不受侵害。

13)日历功能

14) 最多可扩展7个模块

C)性能

控制程序采用梯形图编程,采用FLASH-MEMORY保存程序。设定参数带电池及超级电容双重保护。
项目 规格
程序执行方式 循环扫描
输入输出传送方式 成批传送
编程语言 梯形图, 级式语言
处理速度 0.1us/基本指令
程序容量 8K(FLASH-MEMORY)
高速计数 5路单相或2路AB相,最大80KHz
高速输出 1路, 最大60KHz
输入线圈 128点(X00-X177)
输出线圈 128点(Y00-Y177)
内部线圈 一般用:      M0—M1023停电保持用:  M1024—M1535
级线圈 一般用:      S0—S499               停电保持用:  S500—S999
定时器 一般用:      T0—T199:100ms型     停电保持用:T246—T249:1ms型              T200—T245:10ms型                T250—T255:100ms型
计数器 一般用:      C0—C99,16bit停电保持用:  C100—C199,16bit              C200—C255, 32bit可逆计数器其中:        C250 ~ C254为高速计数,对应输入端为X0 ~ X4
数据寄存器 一般用:      D0—D199              停电保持用:  D200—D5999
变址寄存器 V:          V0—V7                Z:           Z0—Z7
程序位置指针 P:           P0 —P127
日历功能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
口令 一级口令
I/O配置 自动
WATCH-DOG 200 – 65535 ms
动作模式 运行/停止RUN / STOP
自诊断方式 上电自检

S0N 系列本体特点

A) 构成
1)S0N-24MR
双向输入14点,继电器输出10点 2A
2)S0N-16MR
双向输入8点,继电器输出8点 2A
3)S0N-24MT
双向输入14点,晶体管输出10点 2A(集电极开路)
4)S0N-16MT
双向输入8点,晶体管输出8点 2A (集电极开路)

B)特点
1)模块型机构,便于安装、接线(西门子式插拔端子)、维护;

2)处理速度,约3ms/1000语;

3)采用DirectSoft 系列通用的编程语言,可利用原有软件资源;

4)级式指令,使程序更简单;

5)有循环等控制指令和丰富的数据处理指令;

6)最大5K的高速计数2路;

7 ) 8路软件滤波输入功能(2-99ms)

8)程序存放采用FlashROM,无需后备电池;

9)编程口兼作通讯口,即可连各种编程设备以及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

11)带有一485型通用通讯口,可实现CCM/K、无协议通讯,并可组成PLC网络。

12) 口令功能,可有效保护程序资源不受侵害。

13) 最多可扩展7个模块

C)性能

项    目 规     格
程序执行方式 循环扫描方式及定时扫描方式
I/O传送方式 成批传送方式和直接输出并用及中断功能
编程语言 梯形图、级式并用
指令种类 125条(顺序52、控制20、数据处理53)
处理速度 最快1µѕ/语,500语约需 3ms
停电保持 使用FlashTOM,无需电池,(120 Bytes)
用户程序容量 2048语,FlashROM保存
I/O点数 16入/14出
内部线圈点数(M) 256点(兼作移位寄存器)
级(S) 256点
定时器(T) 点数 64点
规格 100 ms定时器:设定时间0.1~999.9秒10 ms定时器:设定时间0.01~99.99秒100 ms累计定时器:设定时间0.1~9999999.9秒10 ms累计定时器:设定时间0.01~999999.99秒

计数器(C) 点数 64点
规格 4位BCD加法计数器:设定值0~99998位BCD加减计数器:设定值0~99999999
数据寄存器数(R) 1024字,不含T/C经过值,特殊寄存器
FlashROM寄存器(R) 192字(停电保持)
特殊线圈(SP) 128点
特殊寄存器(R) 112字
高速计数器/外部中断 8种方式,详见后面
定时扫描间隔设定 0―99ms可设定(0:表示无定时扫描;1ms间隔)
软件滤波输入点 前14点输入点,滤波时间0―99ms可设定,0表示无软件滤波。
保护方式 口令功能(8位BCD)
监控LED 对应各I/O状态、PWR、RUN、CPU
自诊断功能 上电自检、监控定时器、语法检查等。

网友A:
发一个价格表过来
底价zhaoshufeng88@tom.com

网友A:
网站上的资料连接大部分都是空的
SG-40专机没有说明书可看,用什么软件?

楼主:
用的是光洋的软件

网友A:
光洋的软件好像是英文版本,算了
我不想学英文,没有学历

楼主:
中文版的

网友B:
我用过,感觉还是光洋中文版的好用。好像S2N的编程语言是和三菱的系统用一样的语言。

楼主:
光洋中文版编程都用不到鼠标.

网友C:
光洋的软件好像是英文版本,
要么就是汉化一下。

网友D:
光洋的最新的编程软件是中文的,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联系

QQ:19216436

网友E:
有5.1中文版本?
能够显示SN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