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的问题

楼主(2008-02-23):
在WINCC画面编辑时,我做了一个输入输出域,连接了一个画面数字键盘,我想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我只要在画面激活后,点击输入输出域时弹出数字键盘,目前我已经能够让数字键盘对这个域实现数值填入,但是就是没能实现在点击输入输出域就能弹出这个数字键盘,请问各位师傅,如何在画面编辑时配置,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A:
启用WINCC监视器键盘。

网友B:
厉害!!
就是有点不清楚,那个键盘怎么用?

网友C:
项目-》计算机的属性-》运行系统
启动监视器键盘

网友D:
在输入输出域-》事件-》鼠标动作-》C动作中加入下面语句
ProgramExecute("osk.exe");
就可以调用屏幕键盘了。

网友E:
又学了点知识,呵呵!

网友C:
下面引用由longtou2008在 2008-2-27 13:39:00 发表的内容:
在输入输出域-》事件-》鼠标动作-》C动作中加入下面语句
ProgramExecute("osk.exe");
就可…
--------------------------------------------------------------------------------------------
又学习到了新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