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2-23):
現使用FX1S-14MT的PLC,我想用它驅動三洋的步進電機(103H7123-0440),使用驅動器PMM-MD-23221-10,配線應該沒有問題,我使用PLSY指令,但步進電機就是不轉,請問哪裡出了問題,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A:
是不是频率太高.还有接线是否正确.哪里的朋友,我帮你.我在苏州.

楼主:
江蘇泰州,多謝夏先生,以前是用s7-200控制的,頻率設定1500,接線不變,現在改用FX1S的PLC發脈沖就不行,不知道問題在哪裡,用的{PLSY K1000 K200 Y0}指令發脈沖,就是不動,請多指教!

网友B:
建议先量一下输出线上有没有信号.

楼主:
   沒有示波器,用萬用表又量不出來,請問西門子發脈沖Q0與Q1,和三菱FX1S發脈沖Y0與y1,它們的脈沖輸出形式(電壓)是不是不一樣,因為我現在步進驅動器的接線是按標准接線,應該沒問題,現在沒辦法只好又改用西門子,請各位大蝦幫分析一下問題點在哪裡,謝謝!

网友B:
万用表看不出信号有没有问题,不过应该还是可以量出来有没有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