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300 的OB1,OB35不能下载到PLC求助

楼主(2008-02-23):
OB1,OB15不能COPY到PLC,错误信息是0294:6,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首先检查一下程序是否有错误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STEP7中的通信设置的不对啊

网友C:
通讯问题/

网友D:
0294:6,是程序错误吧 ,看看有没有 地址 超出范围

网友E(2009-03-04):
我也是
但是怎么看错误提示呢?

网友F:
通讯问题/ 可以模拟下 能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