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系列伺服编码器线不用屏蔽线会不会通讯错误?

楼主(2008-02-23):
(无正文)

网友A:
松下不知道,安川的屏蔽层是要接壳的,不接报警,如果单独做成普通的线代替接壳,不会通讯错误,但要看干扰的大小,会不会丢脉冲

网友B:
松下A4的编码器采用所谓省线式的穿行通讯模式,走的是数据,而非直接的脉冲,原则上需要使用带屏蔽的双绞线,并保证线对的正确性。

网友C:
如果电机空载,电流很小,周围也没有什么干扰源的话,也有不出现通讯错误的概率.

网友D:
松下A4系列伺服编码器线不用屏蔽线会不会通讯错误?-----
这个倒不知道, 但应用中都带屏蔽的.

网友E:
如果干扰大,会出现通讯错误

网友F:
lenze 940简易伺服也存在对旋变的线缆要求比较高的问题,在试验中,如果采取一般的屏蔽信号线将旋变的信号连接到伺服上时,笔记本和伺服的通讯会发生异常,通过咨询lenze的技术支持工程师,采取以下两种方案,问题得以解决:
1、采用屏蔽双绞线,连接旋变与伺服
2、将一般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