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系统

楼主(2008-02-23):
求助——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系统
有那位高手可不可以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先从一种品牌入手,可能更加容易些。

网友B:
PLC -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 最简单的.
最好说出所用的品牌.

网友C:
讲讲具体要求。留下E-mail

网友D(2023-05-05):
引用 网友C:
讲讲具体要求。留下E-mail



PLC用三菱FX3U,模拟输出模块为FX3U-4DA,变频器型号为FR-F740-3.7K-CHT1,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有找到相应编程讲解视频,大佬可以讲解一下吗?或者画一下梯形图我自己琢磨琢磨,可以的话,有偿,请大哥喝奶茶

网友E:
模拟量模块的手册里应该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