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2-23):
从网上看到这么一段:
11.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的串联接法和并联接法有什么区别?
四相混合式步进电机一般由两相驱动器来驱动,因此,连接时可以采用串联接法或并联接法将四相电机接成两相使用。串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的场合使用,此时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0.7倍,因而电机发热小;并联接法一般在电机转速较高的场合使用(又称高速接法),所需要的驱动器输出电流为电机相电流的1.4倍,因而电机发热较大。

我不明白为什么是0.7倍和1.4倍(我一直认为是1倍和2倍),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类似于两个互相垂直的力的合成

网友B:
原来一直以为是在等铜损的前提下给出的,串联电阻加倍,0.7倍相电流的铜损仍为1,并联电阻减半,1.4倍相电流的铜损也为1。经“北海”这么一提,觉得似乎另有原委,现在还没有彻底想明白。“北海”是否可以仔细讲讲?

网友C:
我不明白为什么是0.7倍和1.4倍(我一直认为是1倍和2倍)
但就数字来看,就是最大值与有效值的关系.

网友A:
o ?不好意思,没看仔细就胡写了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1或2倍关系

楼主:
哦,原来是根据等铜损来算的,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