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线??

楼主(2008-02-23):
知道电路电流后,如何选用电线?? 就是我们平常用得最多的那种铜线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 ......... 规格的铜线分别承受的电流是多大???

网友A:
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电缆型号(BV,BVR)等等都有影响的,可以参考电缆厂的表格.或者一般电工手册上有

网友B:
你可以在工控里找(电工手册)

网友C:
1.5的,因为控制线多用1.5的BVR线,所以用的最多了。

网友C:
一次线最小用2.5,但也要根据电流选线。

网友D:
一般的有个对应关系的,与那个截面积相对应的9、8、7、6.。。。。

网友E:
建议参照电缆厂家的电缆手册

网友F(2008-03-26):
有一个公式:
导线经济截面积Aec=线路计算电流I /  经济电流密度Jec
一般电缆线路
 铜导线:        年最大负荷利用时间     Jec值
                    3000h以下          2.5
                    3000~5000          2.25
                    5000以上           2.00
这样就能算出导线截面积!再选导线!

网友G:
你可以在网上搜电流计算

网友H:
根据经验基本上5A对应1平方,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I(2010-10-24):
5A一平方只适合小截面的      就像120平方不可能有600A

网友J:
我一般用不到上百平的线,我的保守用线是每平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