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热电阻比Pt10

楼主(2008-02-23):
铜热电阻的测温范围为-50~150℃,铂热电阻的测温范围为-200~850℃,所以铜热电阻的测温范围窄。
根据铂热电阻的特性公式
Rt=Ro(1+At+Bt2)
式中Ro 、Rt——分别为温度在0℃和t时的铂电阻的电阻值;
    t——被测温度;
    A、B——分度常数。
由于Pt10的零度电阻Ro=10Ω,Pt100的零度电阻Ro=100Ω,所以在相同的温度范围内,Pt100的热电阻变化范围大,即Pt100的灵敏度高。

网友A:
分析的真不错。谢谢。

网友B:
分析的??  这一组数据,但愿发出去排列不乱
  TCR 10-6/K 3851
标称阻值Ω
     100     500       1000
温度℃   电阻值Ω
-50   80.31  401.53   803.07
0     100.00 500.00   1000.00
50    119.40 596.98   1193.95
100   138.51 692.50   1385.00
150   157.33 786.57   1573.15
200   175.86 879.20   1758.40
250   194.10 970.37   1940.74
300   212.05 1060.09  2120.19
350   229.72 1148.37  2296.73
400   247.09 1235.19  2470.38
450   264.18 1320.56  2641.12
500   280.98 1404.48  2808.96
550   297.49 1486.95  2973.90
600   313.71 1567.97  3135.94
650   329.64 1647.54  3295.08

网友C:
用PT1000的灵敏度岂不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