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系列PLC模拟量输出模块DA041问题?

楼主(2008-02-23):
CJ系列PLC中使用到DA041模块,把DA041单元号设置为“0”,请问: MOV #F 2000  是什么作用??

网友A:
MOV #F 2000  中,#F的二进制表示1111,1在模块中是使用,0表示不使用。1111表示四个输入通道都有使用。但是你所传送到2000中,我不明白其意。

网友B:
你所传送到2000中,是把你的设定值传到2000通道。

网友C:
2000通道的低4位置1是开启模拟量转换,置0是停止模拟量转换.MOV #F 2000就是将2000通道的低4位全部置1,4路模拟量转换全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