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是怎样调节造纸机的车速

楼主(2008-02-23):
请教各位;我想了解S7-200是如何调节纸机的车速,我只知道PLC会给变频器一个模拟信号,驱动电机运转,但是我不知到在程序里,是如何编写的,运用了那些指令.

                                          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就是改变模拟量的值,如果你提供程序,相信很多朋友会帮助你

网友B:
用一个PID控制就应该能够实现吧!

网友B:
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些!
有没有外部设备如HMI、或者是反馈装置

楼主:
下面引用由九洲风在 2008-2-23 19:58:00 发表的内容:
  能不能说的再清楚些!
有没有外部设备如HMI、或者是反馈装置

--------------------------------------------------------------------------------------------
谢谢你的参与,我们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6来控制造纸机的车速,有升速;降速;总升;总降;涨幅;等按钮!通过按钮来调节车速,还有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输出5V模拟信号电压给变频器,请问在程序中如何使输出摸块来输出一个可调的模拟信号电压?在编程中运用了那些指令或者什么东西!       恳请有了解的朋友给以解答

楼主:
没有外部设备,只有用按钮来改变输出模块的模拟量,也没有模拟输入模块.---------我想问他在程序中是运用了什么指令或着什么特殊的功能块来做到这一点的!

                   恳请了解的朋友帮助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C:
用一般加减指令就可以实现,如i0.0是生速按钮
LD I0.0
A M0.0 //时钟
+I 1,MW0
MOVW MW0, AQW0 //模拟输出
其他为了速度协调,还要有速度链程序等等

网友C:
另外,如有造纸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到造纸板块中进行讨论。我想会有很多热心的朋友会帮助你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mhx在 2008-2-24 1:47:00 发表的内容:
  用一般加减指令就可以实现,如i0.0是生速按钮
LD I0.0
A M0.0 //时钟
+I 1,M…
--------------------------------------------------------------------------------------------
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D:
我告诉你,用S7-200的AO控制变频器运行,具体同步是通过调节各个传动点的传动比值实现的

网友E:
变频器应该接收的是4-20mA信号吧??用一个AO通道,既然没有回路控制,就直接编写一个处理过程,把处理过的值送给AQW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春华★秋实在 2008-2-25 14:34: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应该接收的是4-20mA信号吧??用一个AO通道,既然没有回路控制,就直接编写一个处理过程,把处理过的…
--------------------------------------------------------------------------------------------
不是4-20MA信号,因为输出信号接在了变频器的电压信号端子 上,我还.测过0-5V!

                       希望了解的朋友继续给以关注和解答,再次感谢

楼主:
用的什么程序,指令.工作过程如何,希望了解的朋友给简单的描述一下他的工作过程!

网友C:
首先要理解造纸工艺过程
然后需要了解一下s7-200的编程。在这里面都是用到最基本的指令,比如相与,相或,加,减,指令传递等

网友F:
不是4-20MA信号,因为输出信号接在了变频器的电压信号端子 上,我还.测过0-5V!
这个模块里面转换了吧,主要是看你变频器能接收什么信号。

网友C:
是啊,首先要搞清楚PLC的模拟量是什么信号,变频器接受的模拟量是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