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节电气很火的

楼主(2008-02-23):
谁有没有这种节电气,我们大量采购。就是装在三相进线上可以省电的那种。

网友A:
那种设备好像并没有真正的省电,倒是有点儿像在盗电。只是在电度表上反映出来的省电而已

网友B:
这种节电器,是不什么节电.它就是一个动态.效正功率因数的.

网友C:
谁有的话 联系我下 我们也需要啊

网友D:
并联性的节电产品,一般是功率因数补偿类或抑制谐波的,这种产品一般节电率不会高于10%.
串联性的节电产品,一般是针对某类负载做节能,不过也得看工况,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E:
家庭怎么节电啊?有这东西吗?

网友D(2008-06-27):
家庭因为负载比较复杂,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别有效的接在总线上就能节电的节电设备。很多都是针对单一负载的产品。

网友F:
哈哈,这种节电器我看到过,它其实就是一种消除谐波电流,使电流能够充分利用,在流动过程中减少损耗,就比如一辆汽车在平直的道路上行驶和在弯曲不平的道路上行驶,哪个耗油量多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种节电器我看到过,它其实就是一种消除谐波电流,使电流能够充分利用,在流动过程中减少损耗,就比如一辆汽车在平直的道路上行驶和在弯曲不平的道路上行驶,哪个耗油量多一样,

我记得有个厂家专作这个的,还声称能节电40%,还作的有相对应电器专用的,有冰箱专用,洗衣机专用........这不明摆骗人的吗.哪有哪么好的效果呀,

网友H(2008-08-01):
引用 网友I:
路过

网友J:
家庭节电, 做到人走灯灭,家电在不用时最好拔掉插头,

网友K:
大家好,我有应用这种产品,效果还可以。

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谢谢!

qianwb888@163.com

网友L:
怎么不介绍明白,忽悠

网友M:
呵呵;针对具体的负载有的可以节能;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家庭节电, 做到人走灯灭,家电在不用时最好拔掉插头,

网友O: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O:
10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P:
有一种安装在变压器前面的节电器是什么?那里有生产的?叫什么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