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佛斯VLT5000变频器W项丢失

楼主(2008-02-23):
变频器报警W项丢失,将驱动板上V项与W项的插头对调后启动,依旧报W项丢失,可以判断是IGBT模块损坏吗?

网友A:
这种情况模块一般不会坏

网友B(2010-06-09):
蒋经理;你好!请教一下,我有一台丹佛斯7000系列变频器,压力测量用远传压力表20-340Ω,我是否应该在传一个电阻,阻值应该是多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