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救这个程序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08-02-23):
我用的是OMRON  PLC  其中有下面以下一段程序:
LD        T0005
DIFD(014) 200.06
LD        200.06
OUT       10.06
END(001)
在运行中T5在断开的时候20006没有输出,1006更没有输出了.
请问是那了出问题啊??

网友A:
改为:
LD T05
DIFD 200.06
LD 200.06
SET 10.06

网友B:
改成这种方式即可

网友C:
请问DIFD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D:
不知道DIFD的意思,妪姆龙用的不多。不过我想如果回复改成SET 那位说的能用。可能就出在这DIFD的用法上。它也许是输出后就断开,造成10.06无法自锁吧!

网友E:
difd是下降沿啊笨蛋

网友E:
就是当 ld t5 产生下降沿时 200.06才有脉冲信号
200.06是脉冲,不是保持形输出

网友B:
DIFD是下降沿,表示前一次位逻辑值为1而本次位逻辑值为0时,输出为1

网友F:
你的程序是这样:只在T5 OFF时动作一个周期,可想而知,1006的动作时间是多么的短。

网友G:
你这样不是把你的输出搞成脉冲输出了吗?

网友H:
如果改为
SET 10.06
这样子输出是有了 是否还得考虑程序的其他地方使用
RST 10.06
啊,不然搂主会发现10.06一直输出 不断开了

因本人对OMRON不熟,以上仅仅是个猜想+建议。

网友I:
你不能直接输出10.6,至少需要以个自保持的。

网友J:
在运行中T5在断开的时候200.06输出一个下降沿,10.06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可以改为SET 10.06 ,但要10.06停止输出时要使用RST 10.06.

网友K:
谢谢“雪世界”的真诚回答,将梯形图都画出来了!

网友L:
DIFD是个下降沿,只能一个周期内让200.06接通,1006自然不会常亮了

网友M:
一个上升沿的输出很短的,根本就不可能反应出来

网友N:
DIFU 是上微分。你的输出是看不见的,因为是瞬间的,更不用说是
10,06了。

网友O:
要把你情况说清楚,别人才可以给你改出适合的程序啊。

网友P:
哎!!PLC的基础地基没打好啊!!

网友Q:
将扫描周期时间改到1秒以上,你可看到1006的输出。当然这样除了理解扫描周期外,没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