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画面的延时自动关闭

楼主(2008-02-23):
adp6中,如何能实现画面的延时自动关闭呢?谢谢各位的赐教。

网友A:
在HMI里编一句程序,当时间到时,关闭窗口不行吗?

网友B:
是关闭背景灯,还是关闭画面返回某一画面?都可以通过“状态区”数据来启动计时器控制“控制区”。

网友C(2008-03-26):
你直接问你的供应商就好拉,叫他们教你!

网友D(2008-08-07):
都可以通过“状态区”数据来启动计时器控制“控制区”。这怎么做?

网友E(2008-10-10):
关闭是什么意思,可以切换到其他画面的,用宏指令来实现,通过延时后改变控制区画面D的值即可.

网友F:
基本上基本画面和次画面是两种不同想法,次画面才有关闭和开启的问题,ADP6的宏指令,基本画面只会更换,而ADP6并没有发展出来关闭次画面的 宏指令,所以请用状态区的标志来完成您想法,无论是用内部寄存器或是外部PLC控制都能完成您的想法,但是有没有更好的方法,一定有的,只是ADP6没有

网友G(2008-11-16):
你可以时间后调用新的画面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用宏或用PLC来控制画面D的值

网友H:
本人有特价三菱触摸屏F940GOT-SWD-C出售,需要请联系:593140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