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数据怎么通过modbus协议读取到PLC中

楼主(2008-02-23):
我设备上有几块流量计仪表,他的通信是modbus通讯协议,我想把流量计上的流量等数据读取到PLC中,该怎么做?请指教。

网友A:
看样子这几块表没有4-20MA的信号输出,
是不是有485线通讯呢.PLC中没有直接支持modbus
协议的宏指令的话,你就得用串行通讯指令按modbus
的应用层指令协议进行对话.

网友B:
现在西门子的S7-200主站通讯协议库可以读取这类仪表的数据,施奈德的PLC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至于其他PLC则需要自己用PLC的自由通讯协议自己仿modbus协议来读取了。

网友C(2008-04-06):
LZ 的 PLC 如果是 LG  的就太方便了,通过 MODB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