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cmp1a-20cdr-d-v1)接连不上??

楼主(2008-02-24):
编程软件已经是欧姆龙经常用的,现在是能够连上正在使用中的PLC,但是却连不上这个新的,刚刚买回来的,应该不是模块坏的问题,问题是怎么来初始化这个模块,把编好的程序传到PLC里,谢谢.

网友A:
注意你用的CIF02电缆
QQ 596716790

网友B:
应该能输上.是不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C:
用手编器连机试一试

网友D:
查看你的程序型号与新买回来的型号是否一致。再看你的软件通讯方式是否正确。

楼主:
一般来说我们的软件都是通用的...电缆也是好的,因为我们经常拿那条电缆来连接PLC,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那两个拔码开关引起的问题呢,我看到有两个拔码开关的,只是没有拔到码那样啊....

网友E:
拔码开关在哪儿的,是在编程电缆上的吗?PLC上是没有类似的开关的.

网友F:
我的正常做法是
PLC自动连线
把相应段删了
粘成你自已的段
在线
下载到PLC
成功啦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G:
波特率?
协议?
有效字节位数?校验方式?

网友H(2010-01-17):
通讯设置一样也不行,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