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380v的电压可不可以接照明灯

楼主(2008-02-24):
把两个1000瓦的碘钨灯串联,接到380v的电源上行不行,灯会不会亮?

网友A:
灯亮,但单个灯管要比接在220V电源上要暗一点

网友B:
不行!
危险!

网友:
可以了!主要太危险了,最好不要

网友C:
最好不要

网友D:
完全可以,只是灯暗了一些。

网友E:
是可以接380,一般最好不要接.

网友F:
可以接,但只能是瞬时,超过5秒你就等着看焰火吧. 由于电压380,原本220的灯电阻在这时候电流急剧上升,亮度会象500瓦的高压銾灯,我可是实验过的.

网友F:
不好意思!看错题目!
可以的,但灯暗点.

网友G:
电压高了 灯还会变暗 ????????

网友H:
没问题,190V也不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