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故障!

楼主(2008-02-24):
现有一台西门子mmv6se3217变频器  报警记录是0009的那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
小弟在这现谢谢了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F009是欠压,你可以这样试一下,在运行的时候把输入电源关掉就会报.有西门子变频器问题和需要上面配件的可以和我联系http://ok0328.cn.alibaba.com/

网友B:
F009欠压,电容老化所致

楼主:
那个方面的电容啊?  指点一下

楼主:
电源上的啊!   谢谢

楼主(2008-06-26):
大家好 我下有一台420的变频器    运行一会就报f0005 或f0001   请大家指点一下 是哪方面有问题

???

楼主:
大家好 我下有一台420的变频器    运行一会就报f0005 或f0001   请大家指点一下 是哪方面有问题

???(电机和电缆 都没问题)

网友C:
F0005是变频器温度报警,F0001是过流报警,可检查电机和电缆是否正常。

楼主(2008-08-19):
请大家进变频维修qq群68422204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