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个有rs-485接口的电子表的数据采集 ,能否用dcs

楼主(2008-02-24):
请教各位高手!
  我们单位是印染厂,准备在工厂里对各设备安装水表、电表、蒸汽表等其他表,数量在150个左右,而且各个仪表带rs-485口,各仪表来自不同的厂家,各型号的通讯波特率不一样,要求实时采集。现在仪表还没有买。
请指点用什么方案最可行?数据能保存到电脑数据库,我以前用过rs-485口仪表编程,也保存到数据库。

网友A:
用几个串口服务器即可。

网友B:
完全可以用DCS,rs-485接口要比模拟信号好多了,可靠性高,故障率低,但是需要一些编程。

网友A:
我去过染厂,只是采集这些水表、电表、蒸汽表等表的值,不需要控制,所以不要用DCS,以免被坑。
用组态软件+串口服务器+带rs-485口的仪表即可。

楼主:
谢谢!1万多能否搞定?编程可以自己编。

楼主:
 数据采集要实时采集的。

网友C:
看来就看需要多少串口服务器了,不同品牌的价格差别比较大

网友A:
来论坛的大部分都是搞技术的,你向串口服务器厂商询价吧。

网友D(2012-01-06):
几年了, 不知道楼主这个做好了没有,   我正准备做...     仪表都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