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2-24):
请教大侠:
    使用FX-1N编写一个完整的控制快进、工进和快退的程序。根据采集的电压值控制工进速度,在实验室调试时能够正常进给运行,拿到机床上实际试验时就有问题出现。问题:机床上电后,还没有按动触摸屏上的启动开关,就存在输出端有脉冲输出,脉冲数和实际移动的距离不符,拿回实验室有恢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问是否是干扰问题?或是编程问题?谢谢

网友A:
毫无疑问,当然是干扰。

网友B:
应该是电磁干扰,加滤波、接地等措施

网友C:
"根据采集的电压值控制工进速度,在实验室调试时能够正常进给运行,拿到机床上实际试验时就有问题出现。问题:机床上电后,还没有按动触摸屏上的启动开关,就存在输出端有脉冲输出"

你怎么又用模拟量,有在用脉冲输出呀,怎么样的一个架构呀,

   自动化控制群,欢迎您加入:51120812

楼主:
谢谢!
   是这样的,输入读取A/D转换的电压值,输出采用FX1N的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动机的转速,目的是根据输入电压来控制输出进给频率这个思路.

网友D:
设计方案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E:
首先是排除掉干扰的影响。
另外,可能程序里也要加一些条件限制,比如,没有启动运行时确保脉冲无输出、电机启动触点不通。

网友F:
设计方案可能存在问题
可能方案不太好

网友G:
应该是系统的抗扰性有问题。
建议:
1.程序可能存在缺陷,修改和触摸屏的通信程序部分。加强抗干扰措施
2.脉冲输出和模拟量走线和动力线分开,模拟量输入采集之后,在用户程序里面进行滤波处理,滤波时间常数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F:
输入读取A/D转换的电压有干扰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H:
环境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