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高压电缆问题

楼主(2008-02-24):
求助:有一条10KVYJLV22交联高压电缆,其中有一头被截断后当时未做任何特殊防护处理在室内被土建施工后埋置7年了!现在想挖出重新利用,估计得截几米后再做相关检测试验?希望还有多大啊?

网友A:
关键是要做打压实验

楼主:
是啊!能说说详细试验数据吗?

楼主:
今天刚挖出,用2500V摇表测相间约2400M欧,行吗

网友B:
摇表是不行的,要做预防性高压实验,因高压电缆在实际使用中承受操作过电压,所以丝毫马虎不得,不然损失一般要比一根电缆要大得多哦

网友C:
请电力部门用专用设备测试,并且出示检验报告比较可靠。

网友D:
打一下耐压,测一下直流电阻

网友E:
应该可以用,最好做一下直流耐压试验。

网友F:
应该可以用,最好做一下直流耐压试验

楼主:
是啊!今天做了直流耐压试验,30KV还好通过!泄漏电流也合格,做了热缩电缆头!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08-03-28):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不串电抗器的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

网友G:
这个不好说!

网友H:
高压电缆投入使用前一定要做实验,不然出了事故损失就大了

楼主:
现场应急处理电气缺陷或故障:昨天,一台630KW10KV高压电机电抗器被发现冒烟起火烧坏,紧急停机后因没有备件,为尽量减少停机损失,认真分析,科学权衡利弊后,断然决定对630KW10KV高压电机拆除电抗器直接启动,并且成功!朋友,你在工作中遇到过吗?欢迎你对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