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载波频率?

楼主(2008-02-24):
(无正文)

网友A:
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就是决定逆变器的功率开关器件(如:IGBT)的开通与关断的次数的频率。

网友A:
它主要影响以下几方面:
1、功率模块IGBT的功率损耗与载波频率有关,载波频率提高,功率损耗增大,功率模块发热增加,对变频器不利。
2、载波频率对变频器输出二次电流的波形影响:
当载波频率高时,电流波形正弦性好,而且平滑。这样谐波就小,干扰就小,反之就差,当载波频率过低时,电机有效转矩减小,损耗加大,温度增高的缺点,反之载波频率过高时,变频器自身损耗加大,IGBT温度上升,同时输出电压的变化率dv/dt增大,对电动机绝缘影响较大。
3、载波频率对电动机的噪音的影响:载波频率越高电动机的噪音相对越小。
4、载波频率与电动机的发热:载波频率高电动机的发热也相对较小。
在实际使用中要综合以上各点,合理选择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一般电动机功率越大,载率选项得越小。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好,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看看哦!

网友C:
学习了,以前就知道载波频率对电动机的噪音的影响:载波频率越高电动机的噪音相对越小

网友D:
当载波频率高时,电流波形正弦性好,而且平滑。这样谐波就小,干扰就小  ???

载波频率高了,干扰反倒小了? 反了吧!

网友E:
载波频率越低,电机噪声就大,反之则小。
根据不同的环境设定载波频率的参数值。当杂声较大的工厂,可以将载波频率的参数值设定大一点。而在清静的宾馆旋转门中,可以使噪音小一点。

网友F:
 载波频率不就是三角波的频率吗?在输出电压变化时, 载波频率变化吗?请指点

网友G:
载波频率肯定不是输出频率,本人理解为:
假定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40Hz,也就是说每秒变化40个周期正弦曲线,由于变频器输出的并非纯正的正弦曲线,每个周期的正弦曲线是由无限多个小方波组成。当然将这些小的方波连起来,可以近似的看成一个正弦曲线。
以上小方波就是载波频率,小的方波愈密集,就愈接近正弦波。假如载波频率为10kHz,也就是正弦曲线是由:每秒10kHz的小的方波组成。
由此可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载波频率低时,电机的噪音就大,而载波频率高时,电机的噪音就小,原因就是变频输出的波形与纯正的正弦波的误差,也就是波形的平滑程度,波形愈平滑,电机的噪音就愈小。
以上是本人的理解,如不妥,请高手纠正。

网友H(2009-06-26):
呵呵

12楼简单通俗

2楼的比较经典

顶~~~~~~~~~~~~~~~~~~~~~~~

网友I:
12楼可以加你为好友么,我是做低压变频的,我的QQ是370914635

网友J(2010-01-05):
2楼说错了

载波越高,电机发热越严重。对周围设备影响越大。

网友J: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的波形,都是经过PWM调制后的系列脉冲波。PWM调制的基本方法是:各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是由正弦波和三角波的交点决定的。在这里,正弦波称为调制波,三角波称为载波。三角波的频率就称为载波频率。输出电压脉冲序列的频率必等于载波频率,也就对应着IGBT的开关频率,变频器的脉冲频率等,都是一回事。

IGBT的通断都有一个时间,称为接通时间Ton和关断时间Toff,统称为开关时间。变频器输出电流越大,所需要的开关时间也越长(参考《常用变频器功能手册》张燕宾编著),载波频率越高,开关死区的累计值越大,平均输出电流越小。因此,载波频率越高,变频器允许的输出电流越小。提高载波频率时要降容。

(关于提高脉冲频率后变频器降容,西门子是这样解释的。脉冲频率提高后,开关损耗变大,发热量大,所以要降低电流输出。)

在提高载波频率时,线路与地之间分布电容的容抗变小,由高频脉冲电压引起的漏电流变大。另外,对其他设备的干扰也越严重。另外,电动机定子绕组的集肤效应也越严重,有效电阻值及其损失增大,电机输出功率越小。开关时间也会变长,输出功率也受此影响而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