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载波频率的高低和电机的转矩有关系吗?

楼主(2008-02-24):
什么关系?

网友A:
楼主:
这个问题要用理论公式来阐述推导,可能会很复杂。简单的讲,载频越高,意味着变频器输出的波形越平滑,电机的转矩特性会越好。

网友B:
但是载波频率也不能太高,太高电机发热好像很厉害!

网友A:
楼上的说法有误,如果载波低,电机的温升才会升高(但低载波对变频器逆变模块有益),因为输出波形的高次谐波畸变比重大,而载波越高对电机越好,因为输出波形越好,电机的温升不会有问题,但高载波对变频器就要求越高,因为载波越高,逆变模块的的关断频率就高,引起温升高,尤其是大功率变频器都要限制载波,否则变频器逆变模块很容易就挂了。

网友C:
大功率的变频器(15Kw以上)载波频率设定过高了要降额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