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输出了四个点?

楼主(2008-02-24):
各位大虾好:刚刚自学三菱的PLC,碰到个问题请大家指教:传送应用指令MOV的应用方法中有一 个例程:LD  M8000

    MOV K1X0  K1Y0
我在PLC上试验时,按下X0  输出Y0   ,按下X1 输出Y1 ,X2  时输出Y2  ,X3时输出Y3 为什么再按其他的输入点就没有输出了呢?我不明白K1 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意思是以X1开始的一组即四个位(x1至x3).

网友B:
k1即1组4位.

网友C:
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知道了很简单,不知道就急人

网友D:
k1X0--X0-X3,K2X0--X0-X7,...

网友E:
欢迎加入自动化控制群:51120812

楼主:
我想应该是以X0开始的一组吧?也就是说X0---X3 ?不知道是这样吗?

网友F:
四个位为一组,指令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无名氏在 2008-2-25 9:30:00 发表的内容:
  k1X0--X0-X3,K2X0--X0-X7,...
------------------------------------------------------------
完全正确,这里已经是写得很明白了!

网友H:
建议看多几遍手册再问~~~~~~

网友I:
支持楼上的说法,再多看看编程手册。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刚刚学习的菜鸟,请大家多包涵,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哦~

网友J:
k1换成K4就可以有16个点了

网友K:
K是组的意思,四个位是一组。
所以Y0、Y1、Y2、Y3有动作。

网友L:
X0-X3四个点啊
但不能这样去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