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关于变频器制动单元

楼主(2008-02-24):
有几台变频通过直流母线并在一起接到制动单元上实现制动,选择制动单元时是以几台变频功率之和还是以功率最大那台变频为参考呢?请大家详解!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用过的应该知道的啊。

网友A:
当在公共直流母线上并联连接几台逆变器时,制动单元必须接至最大功率的逆变器上。

楼主:
那如何选择呢?选多大功率的呢?按道理说几台都并起来了,制动单元接在哪个位置都一样的啊,是担心小功率的出问题吗?

楼主:
大家帮帮忙可以吗?

网友B:
制动单元是根据直流母线电压工作的,我认为选择合适的制动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