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座 40户 的 住 宅 如 果 选 用 V22电 缆 应 用 多 大 规 格 的 好

楼主(2008-02-24):
一 座 40户 的 住 宅 如 果 选 用 V22电 缆 应 用 多 大 规 格 的 好 ,断 路 器 选 多 大 的 ?电 缆 可 否 过 载 运 行 ,如 4*95电 缆 载 流 推 荐 值 为 234A,一 天 中 可 否 有 几 个 小 时 过 载 运 行 ?

网友A:
过载运行恐怕不行,要有足够的预留容量。

网友B:
40户怎么只有这么小的电流呢,现在一般都有空调的?
短时间过载不是问题,几个小时就不好了!!

网友B:
如果你的三相能搞得比较平衡的话还是可以的,可惜的是具不可预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