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上错了还是我的PLC坏了?

楼主(2008-02-24):
我正在自学一本《例说PLC》一书,其中有一个例程

        LD  X0

        MOV K35 D0

        LD  X1

        BCD D0 K2Y0
书上说的 当X0 =ON时 ,将K35 移送到D0的寄存器中。当X1=ON时,将D0=35的BIN数据转换成BCD数据,并显示在Y0--Y7的输出端,应该显示:Y0  Y2  Y4  Y5 亮。可是经过试验我的PLC竟显示Y0 和Y2亮,不知是何种原因?大虾们指教。

网友A:
经过模拟验证,Y0  Y2  Y4  Y5 亮,你的PLC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你将K2Y0写成K1Y0了?又或有其他地方复位了Y4到Y7?

网友C:
100%是把K2Y0写成K1Y0了

网友D:
欢迎加入自动化控制群:51120812

楼主:
我再试验一次,看结果如何?

网友E:
理论推理也是Y0  Y2  Y4  Y5 亮

楼主:
看来我的PLC真的出毛病了,我又试了几次,都是Y0 、Y2 输出,Y4 、Y5 不输出,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PLC是FX2N-64MR的,是个旧的

楼主:
确实是K2Y0 ,而不是K1Y0

网友E:
你单独的试一试Y4 、Y5 这两个点,是不是真的有问题。确认一下。

楼主:
就是我的PLC除故障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故障现象,当Y0输出时,听到PLC里面有触点抖动的声音,而且特别响,就像电铃报警的声音。经过试验几个程序,发现动作不正常,不过有时也能正常动作,真是扫兴,看来又要花出去一些银子了

网友F:
还是新的好

网友G:
听到PLC里面有触点抖动的声音,而且特别响
是由于PLC内部的继电器坏了,换继电器

网友H:
你先把每个点点亮了然后再试

楼主:
我将PLC解体发现,里面的继电器外边有打火留下的炭黑迹象,可能就是继电器坏了,不知是否好修?

网友I:
有个这样的东东拆开来玩玩还真不错,估计也只能是作为实验品了,不能装到机器上用了,羡慕中!
修理估计不大好处理了,CPU是好的,可能只是I/O板上的输出继电器坏了,另外印制板铜箔可能也有损坏。

网友J:
我运算是35=100011 吗?而对应不是Y0 Y1 Y5动作吗?

网友K:
35=10101100(BCD)楼上看清楚了是BCD码

网友E:
35是BIN数据。是十六进制的35转换成二进制的数

楼主:
Y0Y1Y2 Y3 Y4 Y5 Y6 Y7
1 2 4 8 1 2 4 8
应该是Y0 Y2 Y4 Y5 亮,因为PLC有可能故障,仅Y0和Y2

网友K:
直接写程序叫Y4和Y5输出。看看行不行,还有在线监视了没有,看看在线监视是不是也没有输出?

楼主:
我用GGPW7.0软件后,又能指示正确了!真奇怪!

楼主:
问个很菜的问题,大家不要见笑:上图中的K2Y0为什么显示53 呢?

网友L:
H35=K53

网友M:
k2y000不知是常数还是什么?我好象没有看到过此符号!

网友N:
K2Y0是位的组合方式,K2表示为2组,而1组为4位,所以K2Y0表示从Y0到Y7共8位。

网友L:
这个问题很简单,三菱有这么好用的仿真立马能解决问题所在。

楼主:
大家用的是这个编程软件吗?怎样才能使用SFC编程呢?

网友O:
直接写Y4 Y5吗,监视一下,打火简单吗,只要其他的没坏,敲开,一把电烙铁,搞定.你去电子市场看吗,该有那样的继电器.实在没有一样的看看有代替的不.只要别把接错了就行了.我修过S7-300的,以前公司的坏了个,说喊换,问了哈价格老板心疼了,结果叫我给修好了,爽啊.

网友P:
用强制输出试一下对应的Y点;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Q:
ranranplay 说得对 110101 就对应Y5 Y4 Y2 Y0

网友R:
我修过S7-300的,以前公司的坏了个,说喊换,问了哈价格老板心疼了,结果叫我给修好了

修得不敢用!

网友S:
应该是你的PLC出问题了,强置输出你的Y4 Y5 看看结果。

网友T(2008-04-04):
K2Y0表示Y7Y6Y5Y4Y3Y2Y1Y0八位

网友U(2009-02-18):
K35的BCD码就是00110101,故Y0=ON Y1=OFF Y2=ON Y3=OFFY4=ON Y5=ON Y6=OFF Y7=OFF

网友V:
引用 网友L:
这个问题很简单,三菱有这么好用的仿真立马能解决问题所在。

网友W:
肯定是0  2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