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关于电抗器问题

楼主(2008-02-24):
驱动器的三相进线主回路一般都有一个三相电抗器,
是为了抵制主回路的电压突变,
产生冲击电流,
但是至少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比如我一个685A的直流电机,应该怎么来选呢?
还有,处于该处的电抗器除了我说的那个用途外,还有没有
别的用处呀,还是我讲得不对呢,希望朋友们帮我看看,谢谢呀!
如果我没有放电抗器的话....

网友A:
如果不装电抗器,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进线电抗器的作用是限制变流器换相时电网侧的电压降,抑制谐波以及并联变流器组的解耦.它能够限制电网电压的跳跃或电网系统操作时所产生的电流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