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防电磁干扰措施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
现有一批PT100的温度传感器(传感器的数据线大概20米长)和一台温湿度巡测记录仪,由于工业现场的电磁波干扰很大,使得温度数据跳动非常大,求助各位知情人士,采用何种方法能够减少电磁干扰,使温度显示较为准确。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1 为什么叫数据线 什么方式的通讯?
2 不一定是干扰吧 是不是传感器特性不好?
3、屏蔽 接地

楼主:
谢谢!传输线20米长,RS485通讯方式,确定是工业现场的电磁波干扰.

网友B:
20米长---是什么线? 这么长,补偿有么?
使得温度数据跳动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上下偏差多少?
传感器灵敏度差也会造成数值不稳定;
确定是工业现场的电磁波干扰的确话, 屏蔽2头接地.

楼主:
谢谢!PT100四线制传输线,听传感器公司说不需要补偿.做过测试,用对讲机在温湿度巡测记录仪旁边干扰,跳动幅度大概有10度左右.公司提供的传感器的灵敏度精确到0.02度,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只以0.02度跳动.看来只能先做一下屏蔽和接地实验看看.

网友B:
用对讲机在温湿度巡测记录仪旁边干扰,跳动幅度大概有10度左右---对讲机的载波频率在100千赫兹左右,看来是干扰的问题; 传感器连接头处用金属屏蔽全包起来, 不能有小孔或缝隙, 引接地;温湿度巡测记录仪的接地也得测量下.

楼主:
谢谢沧海一黍!先做下实验看看.有问题在请教你们.

网友B:
不客气! 很多问题也是在实践中得到知识和经验的,我这个也是以前的个人经验, 和你的有些不同, 根据实际情况实际分析吧!

网友C: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屏蔽线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
如果你们的工程容许的话,可以采用玻纤温度传感器。这样的感温装置,完全不受电磁干扰,也是迄今为止在电磁干扰领域中效果最好的设备了。
本套设备为: 一台监测与显示设备带LCD显示,而且设备抗电磁干扰。感温探头长度20米。总价格为39000元的样子。

网友C:
而且,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软件,记录测量所需数据。软件免费

楼主:
谢谢!如果总共要300多个温度探头大概需要多少钱?我先了解一下玻纤温度传感器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