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载过流

楼主(2008-02-25):
变频器是F740-11KW的三菱。一台变频带十个1.1KW的电机,每台的额流2.7A。很明显变频的容量小了。但也凑合用了一年了。负载时23A。而空载时26A,报警,报警代码是负载过重。我把转矩提升从2.0改为0,电流降到23A。请问这种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A:
负载时23A。而空载时26A,----空载比带载还要高?
能否确定下空载情况?

楼主:
肯定是空载.
绝对不会错的.

楼主:
没修过,用一年了.

网友A:
能否再试下空载情况,把电机连接轴松开,不带机械部件看看? 先试验一半的电机.

楼主:
只带三个电机时就9A了

网友A:
三个空载电机么?
有否可能用其他的电流表来测量下电机电流? 确定原来的检测器正常?

网友B:
建议检查电机的绕组绝缘情况

楼主:
三个负载电机.电流是从面板上读的.

网友C:
没遇到过,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又负载了,电流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