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温湿传感器用两块数显表分别显示温度和湿度,如何接线啊?

楼主(2008-02-25):
各位老师:
    本人紧急求助:一个温湿传感器用两块数显表分别显示温度和湿度,如何接线啊?接线端为"V+","GND","RH","T"
    请发邮件给我啊,cxj830302@sina.com   谢谢了各位老师!

网友A:
多种接线方式,如果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可以,并联,如果是电流信号,可以串联,当然也可以用其中一块表的变送输出连到另一块表

网友B(2008-11-14):
要看传感器输出的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按你提供的接线端标号是可以独立接两台显示表的,显示表可以选择宇电仪表

网友C:
信号性质分别为:
"V+"——正电源;
"GND"——地,电源负;
"RH"——湿度;
"T"——温度。
但是估计仅传感器信号(搞清楚大小)不足以在表上显示。如果需要正常显示还应该有变送线路(包括放大、线性化、温度补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