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emensPLC如何实现根据时间的多段控制

楼主(2008-02-25):
西门子PLC编程中,如何能实现多段控制。如:在一天中,我们可以将24小时分成若干段,然后再分别控制
最好是能将每段的控制精确到分

网友A:
很简单啊

网友B:
把PLC的时间设置准确就行,根据时间点触发程序,应该好实现

楼主:
你们说的应该不可以吧
我也曾考虑过用时间中断OB10,但是在断电重起后怎么运行呢
还是需要判断在哪一时间段的吧?

楼主:
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对俺的支持!~

网友C:
利用系统功能块取系统时间,再通过比较设定分割时间区域,通过中间变量触发其他事件

网友C:
要选好数据类型时间格式

网友D:
PLC时间是BCD码的需要转换

楼主:
下面引用由1知0.5解在 2008-2-25 14:08:00 发表的内容:
利用系统功能块取系统时间,再通过比较设定分割时间区域,通过中间变量触发其他事件
--------------------------------------------------------------------------------------------
你说的方法我也想过,但是没具体的方法
你能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C:
前提是设置好系统时间
利用OB1中OB1_DATE_TIME临时变量,用fc8把它转换成tod格式变量中(db、temP。。。),与tod格式(TOD#00:00:00.000---TOD#23:59:59.999)具体时间比较划分区域,满足条件触发事件

网友E:
使用时间中断OB是比较好的方法!利用系统功能块取系统时间,会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