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控车床的使用技巧

楼主(2008-02-25):
目前经济型数控车床的应用比较广泛。它价格低廉,数控系统也比较可靠,在使用中克服之不足,发挥之长处,可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现将使用中取得的几点技巧介绍给大家,供参考。

一、刀具的安装

  经济型数控车床的系统软件通常有刀具补偿功能。为了方便试切、确定刀具的相对位置,编出刀具的补偿程序后,仍要求回转刀架上所有的刀尖基本上在同一位置上,并略高于主轴中心。为了迅速夹好加工同一零件所需的刀具,可以按下面步骤进行。

  (一)给控制系统输入这样一个程序——刀架纵向后退一个长度后,回转刀架转过一个工位再纵向进给所退的长度,回到原来的位置。

  (二)在三爪卡盘上夹持一个顶尖。

  (三)用点动或手动方法,使回转刀架处于一个可以装夹第一把刀具的位置,按要求装好刀具,使刀尖与顶尖的尖头重合,略高0.2~0.5mm。

  (四)启动系统,使刀架按输入程序运行,再安装之后,下一把刀具,逐一进行就可把所有刀具装好。

  二、零件的轴向定位

  在批量加工零件时,程序及原点不必变更,但要求每次夹持的零件均在同一位置上。采用以下办法可以准确地做到这一点。

  (一)在主轴锥孔内装入一锥塞,锥塞中心有一个可调的螺杆。

  (二)每次装夹时把工件与螺杆紧贴。这样就可以保证同一种零件夹持在同一位置上。

  (三)调整螺杆的长度,可以适应不同零件所需的位置。

  三、巧编程序、避免失步

  我们知道,步进电机起动时力矩较小,转速升高后才逐渐达到额定力矩。若我们编程时,使步进电机刚启动便进入(或很快)强力切削,那么可能出现电机力矩小于切削力矩而“失步”的情况,导致加工的零件不合格或报废。重复使用这样的程序,由于“失步”,原点的位置也会发生变化,使所加工的批量零件不合格或报废。所以,在编程时应考虑步进电机的启动特性,在步进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再使刀具进入切削状态。根据我们的经验,让刀架空载运行6mm以后再进入切削,没有发生过“失步”现象。

  四、巧编程序、避免刀具磨损误差

  我们知道,一把新磨好的刀具,刚开始加工零件时、刀具的磨损不规则且较快,在加工小批零件后,就进入平稳状态,所以用新刀具加工零件时,加工的零件应逐个检查。对于中小轴类零件大约需4~5件后即进入刀具平稳状态。这时,刀具的磨损与所加工的零件数量基本上成正比。只要巧编程序,加入刀具的补偿量,即可保证批量加工零件的质量。

  我厂在使用经济型数控车床加工精度较高的零件时,即保证了质量,又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网友A:
呵呵,还真是有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