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IMENS 300 PID问题

楼主(2008-02-25):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
PLC SIMENS 300,软件STEP7 5.3,用FB41做PID调节时,但出现如下情况:当设置在自动时,当实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没有关闭阀门,反而是将阀门开的更大;当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没有打开阀门,反而是将阀门关的更小,想请教下,FB41里面有反作用这项吗 ? 谢谢

网友A:
Gain取负值

网友B:
遇到过,阀位大小对应错了

网友C:
yuanle的回复非常争取!!!
比例系数取负值就可以了!!!

网友D:
就是正反作用该下

网友E:
比例系数取负值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 yuanle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