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FC系列PLC与MT500通讯

楼主(2008-02-25):
信捷FC系列PLC与MT500通讯时用MODBUS,但是不能连接??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急!
使用什么样的接口啊RS232还是RS485啊?

网友A:
都可以
看看信捷论坛

网友B:
你可以先用直接在线模拟的方式测试一下,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直接在线模拟方法

硬件连接:

电脑和PLC用PLC的编程电缆连接。
注意:不要接触摸屏。

软件设置:
在"Easymanage"对话窗口中,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打勾,点击“online-simulator”,找到触摸屏程序,看是否能和PLC通讯。如果能通讯,有以下几方面原因:a.PLC和屏的通讯线有问题,b.下载方法不正确;c.屏串口有问题;如果不能通讯,说明屏和PLC的参数设置有问题,请仔细检查。

网友C:
RS232还是RS485都可以,9600、奇校验、8位数据位,停止位1

网友C:
还要检查电缆线对不对。威伦的2、3脚与信捷DVP线定义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