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请教:变频电机

楼主(2008-02-25):
请问各位变频电机出厂都验收什么内容啊?我们有一批电机要验收了,我不知道具体验收什么,各位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你是买方还是卖方?要是卖方,纯属糊涂蛋。要是买方,先看看外包装有无破损,打开看看内包装有无生锈,过关后,再看看卖方的合格证,标牌,(有的带本机的测试报告),有条件的话,按照卖方的说明书的指标,全面检测一次,没条件的,抽检一台,找有能力的单位帮助鉴定一下,看看是否符合卖方的说明书的指标。如果牌子比较响的,比如西门子等,可以省掉这些工序,安装时,最找厂家技术人员在场指导,调试,初运行合格后,前期运行阶段做一下记录,记录下可疑的现象(比如温度偏高),及时与制造商沟通,以免造成较大不可逆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