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现SIEMENS PLC300的一问

楼主(2008-02-25):
各位朋友好,PLC300与变频器通讯,需要一个通讯模块,假如是RPBA01,程序中调用SFC14,SFC15即可。这是常规的做法。

   今天想到为什么不使用在RPBA01下的PPO类型的PIW,PQW,直接进行通讯读写呢?就不需要利用SFC14,SFC15的RECORD端口,另外分配通讯数据的存储空间了。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PIW,PQW直接控制和反馈,接变频器相应接口,设置好信号类型等就可以。
SFC14,SFC15用法灵活点,且数据交换方式复杂点。

网友A:
下面引用由夏天来了在 2008-2-25 15:07:00 发表的内容:
  聪明
-------------------------------------------------------------------------------------
是说我吗?
谢谢!!!!

网友B:
初学,只用过FC105.FC106的PID调节块.没用过SFC14,不知道怎样用呢.学习

网友C:
SFC14,15有网络诊断功能,且一次可收发多余4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D:
同意lmhx的说法,一般与变频器通迅时都用到SFC14,SFC15.根据通迅数据的需要也可以选择PIW,PQW直接用。关于SFC14,SFC15的使用,可以在相关程序中,选中该块按F1键来了解哦。

网友E:
我公司一台机器近40台MM440全部用Profibus通讯,全部用pp03:0pkw/2pzd,用sfc14,sfc15也做过试验,有些数据并不能顺利读写。

网友F:
1楼说的对!一般与变频器通迅时都用到SFC14,SFC15.

楼主:
LMHX 你好

引用1,“SFC14,15有网络诊断功能”指的是什么?PIW,PQW不能进行网络诊断吗

2,“且一次可收发多余4个字节的数据。”我可以连续的用L,T指令来替代SFC14,SFC15的这个功能?

网友C:
1,retval就是返回的状态码,为16#0时为正常状态
2,连续的用L,T确实可以。

网友G:
有的变频器用dp通信不能用SFC14,SFC15。只能用指令直接读写从站变频器内容。比如,安川

工控啊!

网友:
都可以,只不过SFC14,SFC15可以一次把互相交换的信息读写出来然后分别自由使用!!!

网友H:
我做过一个恒压供水项目,发现连续控制pid不好用,根本无法根据设定值和反馈值自动调节输出,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I:
我想拜师,哪位是高人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根在河洛在 2008-2-29 22:03:00 发表的内容:
  有的变频器用dp通信不能用SFC14,SFC15。只能用指令直接读写从站变频器内容。比如,安川
--------------------------------------------------------------------------------------------
说明其PROFIBUS从站还没有完全做好,呵呵

网友J(2008-07-09):
我用SFC14\SFC15控制安传,但是只能读写4个字节.不知道为什么,请高人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用SFC14\SFC15控制安传,但是只能读写4个字节.不知道为什么,请高人指点.

从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