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400PLC通过PROFIBUS控制力士乐INDRADRIVER驱动问题

楼主(2008-02-25):
   各位大侠,刚接触到力士乐驱动,有点问题需要各位帮下忙,!
   现在是西门子400PLC通过PROFIBUS控制力士乐INDRADRIVE驱动器,进行简单的运动控制,启停,位置快,手动,!
   通过总线联机已经成功,自动回零也比较正常,但上使能和配置速度值和位置值之后按启动电机就是不动,可能还是哪里设置不对或者PLC程序编写有问题,麻烦各位大侠如果有类似经验可以帮帮小弟,
   本人邮箱: chenglei@dpca.com.cn          jarndiss@163.com     QQ:49268830
   我的具体配置是这样的
     input                     output
   p-0-4078                    p-0-4077(控制字)
   s-0-0051                    s-0-0282(位置命令值)
   s-0-0040                    s-0-259 (定位的速度)
   s-0-0144                    s-0-145  (信号控制字)

楼主:
各位大侠,帮我解决哈嘛,,,

楼主:
难道各位大侠就没用PLC控制力士乐驱动么?
力士乐驱动市场份额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些机器都售到哪去勒,?
工程技术人员都不亲手调试,?

楼主:
或者只是类似的PLC通过总线控制力士乐驱动(包括rexroth,dkc等驱动器),PLC程序给我借鉴一下也可以,!谢谢

网友A:
1, 驱动器显示什么字符?
2,用IndraWorks直接加载试试。

楼主:
 急需解决,顶起,如有合适解答,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B:
上海总部电话  021-38666000 转 BRC部门  找技术支持就行了

网友A:
查看我给你的邮件。

楼主:
output      对应的字
4077   ----512  513
0282   ----514 515 516 517
0259   ----518 519 520 521
0145   ----522 523

mw0 对应piw512   控制字使最后两位为1  可以上使能
md10对应pid514   位置定位为60000(实际为60,对应关系为1000)
md20对应piw518   速度定位为60000 (同上)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启动了,应该动mw0里面哪几位才能启动,
    当然应该是4077第13位,但怎么也启动不勒,
        请哪位给我建议,谢谢,!

网友C(2009-02-26):
强烈建议这个问题顶起,请力士乐人员告知,到底力士乐伺服驱动器可不可以挂在其他plc下,和通讯参数

网友D:
当然可以.SIEMENS S7 profibus 总线挂 DKC或HCS /HMS 等都没问题. 楼主的问题,可以看看驱动器的功能描述手册,问题肯定能解决.若需要电话帮助请看板里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