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自己做一个可调式直流维压电源0--24V用什么样的电子元件.谢谢

楼主(2008-02-25):
有的话请发910143537@qq.com有图纸更好.

网友A:
这个简单呀,LM317,不过要把LM317的电位用一个二极下拉才可以达到0--24V这个要求,LM317的最低输出电压为1.25V.

网友B:
得说说你要输出的电流是多大呢?

楼主:
一般3A左右吧,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C:
用lm317就很容易实现,lm317是三端稳压器的可调集成块,1脚为入,2脚为调节,三脚为输出。你查查集成块的图就明白了。

楼主:
我用的就是LM317,还采用了 4700uP的电容滤波,但是还是不太理想.波形不是太平稳.

网友D:
用LM317要加大功率三极管扩大电流,否则3A的输出是不行的。

网友C:
317的输出电流是小一点,但是加了扩流三极管后,根据三极管的电流就可以扩大了,而且输出电压还可以降低满足楼主的要求0-24v然后在输出再用一个二极管来降压就保证了楼主的要求哦,317的最低电压是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