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标准函数使用要声明吗,怎么声明

楼主(2008-02-25):
我的工程里使用wincc的标准函数,都没有反应.用应用程序窗口提示错误. TlgTrendWindowPressHelpButton': unresolved external function 我是不是需要在哪里声明啊 .还是怎么我没有库文件了.

网友A:
在函数中调用标准函数需要申明,在对象的C脚本中直接使用标准函数。

楼主:
我是在按钮的C 脚本中直接使用的. 想让它弹出趋势控件的帮助. 就出了上面的错误. 我请问如果声明.怎么声明.在哪里声明呢.谢谢

楼主:
我的标准函数可以使用了.但是原因让我有点不能接受.也许是我错了? 我把原来的项目的类型由多用户改成了单用户.我的标准函数就可以使用了.我试了再改回多用户又不能用了.难道wincc 存在这样的BUG. 还是有其他的原因的. 请高人指点!

网友B:
代码问题我解决不了 不过这方面问题可以给ranranplay兄留言 他是代码牛人

网友C:
我验证我的wincc了没有上诉问题

网友C:
关于内部函数声明的存放WinCC\aplib\TAGLOG\TOOLBARBUTTONS

楼主:
据西门子讲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我的工控软件和系统不兼容.谢谢上面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