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可以这样接线吗
芳季

楼主(2008-02-25):
可否用224晶体管输出的PLC驱动NPN的负载?
就是说几个负载的公共端接驱动电源的正极.PLC的输出公共端就必须接驱动电源的负极了.

网友A:
晶体管的恐怕不行,你可以加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B:
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不行!S7-200目前都是源型输出. 不过上次看工控网上放了消息,出了一款新的CPU224XPs,支持漏型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