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电磁阀上的控制动作图

楼主(2008-02-25):
怎样看电磁阀上的控制动作图。请教各位了。
我有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T.P.A.B他们各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A:
t进油P回油A.B是当不同的电磁带电时进油走的方向

网友B:
t是进油.p是回油.油从t进入a时,b经p开始回油.当电磁阀不得电时就保压.在中间位.a,b都不通.

网友C:
支持一下,这些书上都有的

网友D:
不是这样的噢!T是回油的,P是压力源(即进油),A和B是接油缸两端.

网友E:
上图中.P接的黑三角液压系统中代表液压源.T接的符号是油箱,类似电气的"地"

网友F:
虽是小知识,却要日积月累!

网友G:
  太好了,我正好想了解下,以前都没太注意到

网友H:
同意CW888的观点.

网友I:
   稍微能看懂

网友J:
同意CW888的观点.简单说:P是进口,T是卸放口有的会是R,A是执行口,B是执行口。

网友K:
是小知识,却要日积月累!同意,同意

网友L:
CW888的没错

网友M:
p是进油,A,B是出油口,T是回油口

网友N:
P=pressure  T=tank

网友O:
平时没注意!楼主心细!学习咯

网友P:
 平时没注意!楼主心细!学习

网友Q:
?虚拟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