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2S-B伺服运动柔和与暂停的问题

楼主(2008-02-25):
三轴绝对位置控制,负载所走路线是一个U字形,只是U字2边的竖线不是平行的,是这样\ /  然后U字的底部不是一个圆弧,是一边一个弧中间一条直线,就象是高压锅的底部剖切面线条

系统构成:Q02HCPU+Q172CPUN+MR-J2S-B
补充:X、Y 两个平移轴,再加上一个角度旋转轴A,因为负载是个盘状物,总是要与运动轨迹垂直,也就是说是盘状物的中心轴的运动轨迹(本人嘴笨,不知如此描述是否为各位大侠理解)

问题:
1、如果程序分段编写为:斜线(2轴插补)---圆弧(3轴插补)----底部(1轴直线)---圆弧(3轴插补)----斜线(2轴插补),则可顺利完成动作,也可实现中途任意位置暂停之后再启动继续运行,但是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每个转折点会出现关节现象,就象是跳机器人舞一样,为何会这样呢?是否是我的编程方法问题?
2、采用CPSTRAT3做成一个K步,也可以完成动作,而且动作很柔和,很连续,但是在过了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却不能暂停,停止之后再启动要么不能启动,要么朝反方向退回,如何解决此问题?而用伺服专用指令CHGV(非PLC中调用的S.CHGV)将速度置零的方式又很麻烦,还望高手不吝赐教给予帮助,本人不胜感激,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轨迹规划环节有问题。

楼主:
我在公司里的电脑,上网是通过域服务器登陆到远程桌面的方式,受很多限制,本想帖张图上来说明运动轨迹的,可惜连画图这样的WINDOWS自带工具都不能把图存为JPG格式,只能是BMP格式,上传不了,郁闷!
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多轴插补分段组合而成的绝对位置控制(轨迹不规则,而且在不同的段,速度也不同)如何使运动动作连贯而又能中途任意位置暂停之后还能继续运行,直到走完整个轨迹为止。

楼主:
急急急!大家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B:
用CPSTRAT3也可以暂停。

楼主:
下面引用由Q172H在 2008-2-26 14:07:00 发表的内容:
  用CPSTRAT3也可以暂停。
------------------------------------------------------------
我就是用的CPSTART3啊,可是过了第一个转折坐标点之后,停止再启动会退回到前一个点的位置上啊,而不是继续往下走,楼上的大侠能否再说到具体点呢? 谢谢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Q172H在 2008-2-26 21:50:00 发表的内容:
  加我40340901
--------------------------------------------------------------------------------------------
谢谢! 我白天在单位的电脑限制QQ,我晚上在家里加你。

网友C:
说明运动控制卡功能和性能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您可以考虑一下PMAC

楼主:
TO:小小蜜蜂

现在硬件都做好了,只剩下软件工作了,没退路了啊,换硬件已经不可能了,另外我感觉这种运动也不复杂,三菱的这套系统应该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的,估计是本人水平问题,期望能得到高手的指教啊。

楼主:
TO:Q172H

   不好意思啊 我家里这2天停电,看今晚有没有电。

网友B:
怎么没有你的消息呢

楼主:
TO:172H

    我已经加了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