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个单相电表来测~~~~~

楼主(2008-02-25):
三个单相电表来测三相电度,每相装一个互感器,我不会请问???

网友A:
开启单相电表的接线盒,正视接线端子,打开1、2端子间的连片,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1、2号端子与4号端子间的电阻,阻值小的为电流线圈,阻值大的为电压线圈;将三只电表的电压线圈接入各相电压,三只表的4号端子短接在一起后接至零线;三只电流互感器的P2端短接后接至零线,P1端分别接三只电表的电流线圈。

网友B:
必须改一下表的内部接线才能实现.
建议使用和电流互感器配套的三相四线制电度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不过我听说三个单相表测加起来,比三相四线制电度表数要大点,我们是收电费的

网友C:
有另外一种接法是不用拆连片的

楼主:
我知道了,把1和2 的接结片拆开,然后互感器的二根线接到1和3上,
4是接N线,2是接L线,就行,

网友D(2008-04-13):
电工技术窍门交流群,群号59921130
~~~~~欢迎广大电工朋友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