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应电压解决方法

楼主(2008-02-25):
                   求助感应电压解决方法
  我公司矿井提升机信号控制线感应电压180伏。由于井下潮湿、井筒漏水大部分控制线在不正常工作情况下有180伏左右交流电,使提升机无法正常工作。注:控制电源交流220伏。请给出个方案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一问题

网友A:
谁帮忙解决

楼主(2010-08-03):
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0-09-14):
如果用交流220V欧姆龙PLC控制,PLC点会工作吗?

网友B:
1、更换线路、整理环境——这个可能性不大。

2、控制回路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或者采用DC24V供电,或者DC36V供电————怎样供电都可以,关键把控制回路的电隔离,使感应电压不起作用。最好采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可以不更换设备。

楼主:
谢谢。写在我们用的是欧姆龙PLC从站单元,DC24V控制0V。控制线上不该工作时有交流电压120左右、有直流30V左右。DC24V  PLC不该工作时其灯亮度80%且PLC接通。还有其他好办法吗?多谢了!